谁有便宜的东芝R150 12.1寸液晶?能替代的也可以

楼主(2010-08-31):
如题 只要能塞得进就可以 边框太厚的塞不进!! 258 X 192 X 5MM 大概是这个尺寸
边框

网友:
接口是什么的?我有个东芝12寸本
还有你出到什么价格呢?太低的话就不拆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普屏,太贵了,不合算

网友:
有换过屏的也请告知代换的型号 20针片插的

网友:
这种非标屏最好是用原装屏。拿价高报价高好了。用其它的屏代换要拆掉铁框才能装进去,外壳会直接压在屏上。弄出亮线来算谁的呢。

网友:
报下屏型号,我手里还有几张12.1正屏,1024X768的 看合适不?

网友:
看你出多少钱了,

网友:
我有R100的屏,不知道可不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