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来探讨一下LP141WX3这个屏是否能修,该怎么修?

楼主(2010-08-31):
LP141WX3这个屏故障率很高,经常遇到坏的,故障多是任务栏那个地方拉红丝,屏幕上下翻滚抖动。一般就是更换屏。或者有人换成LCD的加上高压条。这个屏就没有办法修么?究竟能不能修呢?谁修过请共享一下。大家研究一下吧!
是不是也应该把LG.飞利浦告上315呢!

网友:
LG飞利浦不是你的客户,他只是OEM商的客户,你没有权利告他。就象客户只能告HP,没权利告NV。

网友:
里面有个升压芯片RT9928容易坏

网友:
一般可以修的,只要有原料

网友:
说的对,告他做什么?这样不是更好吗?我们搞维修的才有换屏的生意啊!告了他照样还有别的厂商生产的瑕疵产品,我们搞维修的还是要混下去的。

网友:
居说是玻璃板的问题。原厂都没办法修。

网友:
    就是抖,这个好像没法修吧

网友:
但是維修站 都是免費換的

网友:
到底是不是升压芯片的问题,有人换过好像问题也依旧。

网友:
深圳那边专业维修液晶的也说无法修复。都不知道LG的那屏 用料是差的还是什么的。

网友:
都是设计缺陷  修不好啊 不然他工厂就可以提供技术 让人修复咯,就不用报废了!

网友:
我都换过这样的屏起码有50片了,没有听说能修好的。

网友:
没听说能修的 码片我也换了 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有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。开机用着用着就出亮现。估计相这样的屏拿到二手应该能卖上100来块哟。至少他们不知道屏会不屏出亮现。

网友:
听深圳的朋友说这个屏是没有办法修复  故障在屏玻璃上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