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电平改低电平

楼主(2010-08-31):
现在出的新式通用高压条都是高电平开启3.3V

可是有的液晶是低电平开启,也就是接上高压条,不按开关键,灯管亮,按下开关键,灯管反而不亮了

请问怎么能把高压开启变成低压开启

谢谢

配图说明最好

网友:
用三极管倒相就可以吧。

网友:
能具体说明接法吗?

网友:
好的明白了谢谢

这个管子一般作什么型号的

网友:
npn 型号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意思?

网友:
一修哥要害人啦:那电路用驱动板取5V就行了。12V加到高压板ON/OFF,呵呵。反正我没试过。

网友(点评):
12V也行,没什么问题 他用的是10K的电阻 只是一个电平而已 没电流就没破坏力

网友:
从别处取电不就行了。

网友(2010-10-09):
从开关处取电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一例低电平触发的。不过我没有用上面的方法。我的方法超级简单。呵呵。楼主知道非门么。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的那种集成电路。从主板上也比较容易找到的。

网友:
我从屏供电上取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呵呵。  跟我方法一样。  遇见这种就飞门。

网友:
在后面个NPN的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