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D2600XT 256 DDR3的开机显示器没信号。。求助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昂达HD2600XT 256 DDR3的开机显示器没信号。。求助。。。。。目测没有问题。。还忘高手门指教一下,怎么测试是哪边坏了。。测量哪个点!

怎么测。测量数值是多少。。。我是纯新手。。。感谢大家

网友:
先换个新的显卡试试看

网友:
昂达的经常出现不兼容的,我遇过用昂达显卡和昂达主板,全机装好,一开机,黑屏,跟内存没接好一样,一直测,开始以为内存,换插槽换内存都没用;然后就以为板,换同型号板没用;然后就以为显卡,在换同型号显卡,还是一样。
晕,随便拿了个蓝宝石的卡上去,没事,正常启动。在测前边的东西,用技嘉板上那显卡,没事。
还真晕死,昂达板和昂达显卡不兼容。。。

建议用其它型号显卡试试 ,或你这卡在别的板上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一共2张卡。。都是一个型号的。。另外一个工作正常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刚测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。。。哦红针接地,黑针测如图的那个IC,p05-506cf右上的针脚有蜂鸣声。。。有问题不?病急乱投医。。。

网友:
刚突然能开机了。。。然后重新启动项装系统就没的反应了。。回复之前了。。但是现在奇冠主板诊断卡上显示2E,GPU好像不发热。。。2E表示查显卡中的显存及外围电路

网友:
哈哈。。。刚洗了一下。。。居然神奇的好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