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维修两例.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网吧长城G176液晶,拿来修的时候说是玩游戏时花屏.但是在我这边试机两天都正常.于是拿回网吧,立马就花.说是上网或者玩一般的游戏不花,玩大游戏时花屏,如魔兽争霸.地下城与勇士.
怀疑电源故障,但是此显示器是外接适配器的,我用新的12V/5A代换依旧.于是拆机.此机驱动板有点像通用的那种,12V转5V,5V转3.3V都设计在驱动板上.既然只在玩大游戏时花屏,说明有哪路电压带不起负载.上电,测量12V,5V,3.3V.发现5为4.75V左右.其余电压正常.而这个电压除了给驱动板供电外还给屏供电.到这里开始怀疑屏供电不足引起的花屏.于是断开驱动板上的屏供电保险(不是屏上的保险,是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三极管前端的保险),将屏供电单独外接到可调电源上.一路12V正常给除屏以外的部分供电,一路可调电源单独给屏供电.测试当屏电压低于4.5V时,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花屏问题(屏跳,出现干扰横线,发白).当把电压调到4.6V以上时,故障现象消失.于是确定是驱动板上的12V转5V芯片不良(带不起负载)引起的.手上没有原IC代换.直接换了一个12V转5V的通用模块替换掉原电路.装机后试机OK.交付使用再无问题.
  想想可能是玩大型游戏时,屏上的电流消耗比较大,导致负载过重.而这种驱动板(事实上大部分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的设计)的开关管是集成在8脚PWM芯片内部的.时间长了容易导致发热性能下降.导致满载时输出电压降低.

联想lxm-wl19ah
  拿来时是指示灯不亮.拆机测量5V一直在3~5V跳变.怀疑稳压电路有问题,换了431,光藕,电容,故障依旧.后来想想,是不是要接负载才正常.于是接上驱动板,果然正常了!测12V,5V均稳定,外接灯管也亮了.难道没有问题?于是装上屏,还原后.上电,又不亮了!又拆开,发现只要把屏线接上,指示灯就不亮了.测量此时5V只有2V多.把屏线拆掉后,稳定输出5V,将5V挂2W左右的灯泡,常亮.说明5V输出功率无问题.用上面的方法单独给屏供电,发现可调电源电流1.2A.正常时应该是0.8A,看来此机屏功耗有点偏大.(因电容之前已经换新的了,应该不会是电容引起的带不起负载)换掉5V的整流管,也是无效.此机的整流管是金属外壳的.试着换掉后故障依旧,无意中把一个塑料封装的换上去,结果居然好了...试机十分钟无问题.交客户.到目前已经三天.暂时无返修.此机感觉有点悬,不太明白为什么代换了一个整流管后问题解决了...

网友:
换掉5V的整流管,也是无效.此机的整流管是金属外壳的.试着换掉后故障依旧,无意中把一个塑料封装的换上去,结果居然好了
---------------
这段看不明白,你换上去的倒底是什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意你的看法,楼主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第一个例子写得太好了,花屏还能是供电出得问题,维修方法也值得学习。真是学到了东西。。。基地真是好地方啊。。。第二个也是没看明白,怎么从屏又说回5V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三极管封装的两个整流二极管.有两种封装.一种是像IRF530的.后面是铁片的.前面是塑料,装在散热片上时,需要加绝缘垫的.另一种是像彩显行管那种,全塑料的.我说的就是指这两种封装.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个2修机器和楼主的故障2非常相似,不过我换了快恢复二极管没用把电源芯片的保护三极管取了一个NPN一个PNP得那2个

网友:
学习了,好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