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呐,竟把ATX电源给插错了,神人也

楼主(2010-08-31):
     客户送修来的时就说自己把电源给插错了,是一个24的,结果把那分开的4个给插到CPU那边处了。现在故障就是插上CPU的话开机之后一直自动开自动关,不上CPU就没有那种情况且好正常的那种样子,上电测量CPU供电正常。这个板子是技嘉的上775的CPU,是哪里有问题,请教下

网友:
换个好电源试试 在换个U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些换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建议换U没有准真的是CPU挂了啊     仔细再找吧

网友:
测测CPU供电电路 有没有烧了呢

网友:
换个电源和CPU再说,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好着没有

网友:
先不要上真U看看板子通电后是不是上点掉电   如果是就查开机电路。排针那里有地方短路

网友:
查3.3V的地方如果正常,查CPU供电下管到PWM的的控制信号是否断开了

网友:
以前见别人插错24针的四针到CPU供电那里,开机保护了,后来插回去就正常了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网友:
从原理上讲,没有烧坏主板的可能,因为cpu供电那里也是用的12V。很有可能电源坏了。既然楼主说电源没问题,那只能查cpu供电啦。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吧,因为这种情况很容易把CPU烧了的

网友:
正常的插着,上个假CPU看各组电压正常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