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时钟不对造成的多画面

楼主(2010-08-31):
接到一台14001的机器,不显示,加焊后显示多画面。以为没加焊好重新加了一次又重植球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,查接口,发现其中一个LVDS_BCLK信号阻值比其它信号偏低70。而这个信号应该是由显卡直接发出来的。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。外接不显示,正常模式进桌面的时候应该是暗屏(或许是分辨率的问题),安全模式可以正常显示多画面,
换了屏码片好了,但是无法切换,不管了

网友:
偏低没办法。换显卡吧

网友:
更换显卡是直接的解决方法,如果不是再重植下次用

网友:
显卡挂了  楼主换吧  没的商量的

网友:
恩,已经定了新的显卡,到了换上

网友:
这种就是显卡的问题多吧

网友:
换上新的显卡,竟然还是一样,但阻值正常了,是不是要刷一下BIOS

网友:
和BIOS有什么关系,你确定BGA做好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当然和bios有关系了

网友:
确定做好了,阻值正常而且能显示,只是变成了8个画面,跟显存有关系么?我加焊过

网友:
换吧。。显卡,,,,,

网友:
我刚换的显卡啊

网友:
显存花屏应该不是这样的,我只遇到显卡还有是屏码片的问题,你外接正常么?

网友:
外接无显示

网友:
  还是lvds的时钟通讯不正常  看看smbus 和edid edclk

网友:
    也曾遇到过,还是换显卡好的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跟显卡晶振有关系,这是个单独的显卡板,带有晶振

网友:
外接如何,确定显卡已做好,试换下屏码片

网友:
看下屏上的BIOS?先换块屏试试

网友:
机器修好没?
给个结果啊?

网友:
楼主解决问题没?焦急等待中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拆了看阻值对不对

网友:
是DELL 1400,8400显卡会引起多画面故障,换显卡稳定。

网友:
重新换上原来的码片

网友(2010-10-06):
加焊显存,不行就重新植株

网友:
原来是时钟引起。。。。

网友:
时钟不正常好像会闪屏啊

网友:
以前我看到一个贴子,是ACER 4570,之前是花屏,能进系统,显卡的问题,加焊过不花屏了,在LOGO画面卡住了,原楼主还以为显卡芯片坏了,换了显卡还是一样,刷主板BIOS好了.这个可能跟BIOS有关,跟大家分享一下.

网友:
我觉得是显卡问题 重新换块 原型号的显卡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做显卡就好的

网友:
换个新显卡芯片还不好    楼主修好了吗     共享一下成果

网友:
  楼主不是动过码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