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反复一长声报警。。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块GA-M52S-S3P主板,0、1、2、3  共4个内存插槽。
现0、2 这两个插槽完全没反应,这2槽任意一个接上内存,开机就报警(滴---滴---滴---……);
   1、3这2个插槽开机正常,但一重启就报警,长按电源开关,关机后在开启又能正常。
4个槽都没怎么用,个个都很紧。应该不关插槽的事。
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测量那部分损坏??

网友:
不过内存,换内存或清洁下插槽试试。

网友:
都试了,可以确认不是插槽问题也不是内存问题。。

网友:
没人会吗、??

网友:
桥虚了,或桥坏 了

网友:
要怎么确认是桥呢??
今天去买了诊断卡,奇怪的事,诊断卡调到25就不动了,但是机子可以正常启动到系统。
然后重启,一样发出报警声,还是一样诊断卡显示25。经发现,重启时,诊断卡run灯不会亮不会闪。(诊断卡没问题,还特地去换了,第一块店主测了,正常。现第2块)
接上诊断卡,如果机子正常启动到系统应该是会跳到FF吧。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显卡??诊断卡跑到25.26.都是显卡部分,,你看一下指示灯上有几盏灯为亮!!!

网友:
不是显卡  显卡是7彩虹8600GT。
意思是说,主板不正常,连诊断卡都不能正常运行。。。

网友:
绝对神奇,弄烦了,拿它对着空调吹了一下午,竟然内存插槽都能用了,而且重启也不会报警。
不懂啥意思,能用就好。但是,诊断卡街上去还是显示25代码(有时显示D2),机子却正常启动。
有人说是复位出了问题,我不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故障应该是不认内存故障,会不会是你的条子有问题了?先用橡皮擦清洁一下金手指,如果不行的话重做一下北桥,还有就是测一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!内存没问题,我用另外2条新内存也一样。是桥不行,也没怎么去弄了,暂时没问题,就这样还给客户先。
    这块板就一个桥,不分南北的。主要是我没BGA,修不了。

网友:
刷新的BIOS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的话,就是桥虚焊了,桥虚焊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BIOS的可能不是很大,我修了好多块主板基本上没有BIOS坏的,这种一体桥很可能是桥虚焊,一般来说加焊一下就基本上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