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20s 特殊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机器通电后黄灯闪6次后灭掉,拆机后,发现显卡供电芯片TPS51511附近场管和电容烧坏,换过场管和电容后故障依旧,换ADP3208也不行,测TPS51511的18、19、20三个脚短路,不知道是否正常。手头没有这个芯片,也不好找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楼主去下个电路图作为参考维修试试,测TPS51511的18、19、20三个脚短路这个不正常,估计是芯片也烧坏了

网友:
到基地里找一下机子的图纸,对照图纸看看TPS51511的18、19、20三个脚是什么标示。

网友:
看下这三个脚的负载,看接的是什么电路就知道是不是地脚了

网友:
测一下IO看看 是不是也短路了啊 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能加电吗 楼主   加电 电流能到多少呢?

网友:
我这有图纸 你先仔细查下吧

HP compaq 6520S.pdf

网友:
谢谢。正好也要这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