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C1维修一例(通过)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收到一块主板,开不了机,打开机箱插上测试卡,跑到C1就跑不动了,由于没有蜂鸣器所以听不到声音,随即把内存条取下用橡皮檫了一下,上好开机还是不行,换根内存还是一样,用万用表测试,原来是内存供电。把板子取下,下图是板子裸图

内存排阻供电时1.25V   正常
左边是0.8V  不正常   正常时是2.5-3.3V
右边是2.5  正常

找到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,测试是0.8V, 随即管子取下 ,取下后打好坏,发现管子是好的。
再查,管子是由一个8脚的IC芯片控制的,输出也是0.8V,这下不会错了吧,马上将8脚芯片取下,换上一个型号一样的,开机OK

其实修这板子的时候走了弯路,因为我测试管子的时候只有0.8,其他2个都是0。就应该想到是IC问题 ,下次遇到同样问题就不会了呵呵
希望能通过转正,谢谢  另外还想问一下,我什么都没做,怎么威望是负10点呢,如果通过审核,请帮忙把威望给我变回来,非常感谢!

网友:
修的多了 自然经验就丰富了。

网友:
这点我可以肯定是没灌水的,管理员可以查的到,真郁闷,怎么就负10的威望呢

网友:
非正式会员就是-10威望的吧,通过审核的话会给你加10威望的。那样你就是正式会员了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这个应该能通过申请吧.

网友:
其实发点这种简单的也没什么,还是发点实用性的吧

网友:
我的一开始也是非正式会员 不过在自己的努力下 就转为正式会员了 维修论坛真的很不错所以自己就很努力

网友:
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帖子挺实用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,管吹下来后,是怎样测试好坏的?

网友:
学到一点东西了··

网友:
我也想转证啊

网友:
说的也不详细。。我都不知道怎么测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