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液晶屏上有亮线,并来回移动,已修复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9寸液晶,如图
屏上有一根亮线并来来回移动

网友(点评):
跑线刷MCU好的,还是听你第一次说哦~!

网友:
在接到此液晶后,觉得现象很奇怪,以为是屏有问题,在换了通用板子后,发现屏没有问题。确定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,在加焊了芯片后故障以旧,于是想到了刷MCU,在网上找到了这个MCU,飞利浦190sw8,刷后故障解决。并上传此机型号MCU

794 Bytes, 下载次数: 88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多谢LZ分享,下载等有机会用上

网友:
线会跑一般不是硬件问题呀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少见哦。

网友:
的确少见。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。。谢谢楼主分享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是飞利浦的一个屏测功能,只用面板上的按健就可解决!

网友:
l楼上能不能分享一下用按键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小问题的哦,不拆机就能解决

网友:
主芯片是什么吗 用什么编程器烧的呀  关于烧程序 我还不会呀

网友(点评):
我也希望知道,对烧程序还一窍不通

网友:
烧程序我也不会,不过这也是一种经验,那如果一条线 不动呢,那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哇,高线会跑,第 一次见。

网友:
这是飞利蒲显示器自己本身的一个演示的功能

网友(点评):
真牛,连这你也知道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  真是少见

网友:
还真的没遇到过屏出现的线还会移位跳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面板上有一个调节亮度的一个键,一直按着几秒就行了(注:不是从0-100的那个亮度调节)

网友(点评):
这到是一个经验,谢谢分享

网友:
液晶这问题还真是少见的,至少我没碰到过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,我买的编程器只能刷通用板,郁闷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菲利蒲的显示器有一个防盗功能。
开启后如果换主机显示会不正常,并且OSD功能失效。脱机OSD功能有效。

网友:
我也是是一次见。会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非利浦的专利来的,滚屏技术,

网友:
那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其实24C16没必要去写程序。直接清空就OK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种问题我还没碰见过,下次遇见的时候就不用走弯路了

网友:
MCU 我还没刷过 不清楚怎么刷 也没这样的编程器 ,楼主介绍下可以不?

网友:
我都试过啦,是按下就好了的。

网友:
这是个屏测功能,我碰到过一台的,也是按MENU加开关键就搞定了!

网友:
楼上的你早说嘛~~!楼主就不用冒风险刷数据了!

网友:
真的是屏测功能?还没见过呢
有 没有人具体说一下,该怎么整呢,按什么键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怎么清空24C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可以认为是:无故障。
接回用户自己的主机这一现象就消失了。
当然也可以关闭防盗功能,要安装随机光盘的一个软件。
或者帖子里说的:按某一键15s。

我并没有修过这种机器,只是见过烤机架上一排显示器都有根线跑来跑去。
觉得奇怪才问人家,可能人家有所保留,但不会乱说。

网友:
这个帖子有很多问题,都没有说透彻,比如:编程方式及过程、MCU数据如何清空、防盗功能等等,如果能补充完整,再归纳总结一下,将是一篇很精彩的习文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点评):
你回复什么了?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第一次看到这现象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一直按住调节亮度的按键,现象就会消失

网友:
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还是先测一下再说.要不我一般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断定是屏问题.谢谢LZ分享学习了.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问题,真的是像18楼说的那样就可以解决了吗,学习了

网友:
我来长见识的

网友:
从没遇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屏上有亮线 还会自己动,还是头一次看见

网友:
好经验,我还没有试过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怎么刷新的,过程讲一下就好了,对我们这对显示器没有基础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我没遇到过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啊
我没有看到你发的贴呢
是驱动问题吗

网友:
刷液晶的MCU,用专用的在线刷写工具的。直接刷就可以了

网友:
刚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飞利浦的这种问题,客户还有点懂的说是驱动板的问题。改啊弄啊试了好久!无意中百度看到这个问题是飞利浦的一个屏测功能,只用面板上的按健就可解决!按下按键果然 就OK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经验分享了,下次有飞利浦的机子来修试一下按键法。

网友:
温故知新,看了这例让我想起以前曾修过这类故障,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没遇见过这种问题的,谢谢楼主分享、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