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 E153fpc液晶屏幕

楼主(2010-08-31):
求DELL E153fpc液晶屏幕 ,屏号:CLAA150XG 09L有货的代价QQ:78918349
DELL

网友:
这是屏是什么接口的,一般找一样接口的屏直接上就行了!!

网友:
LVDS 14线插针

网友:
再加上一个,应当是单8接口,屏我有,看楼主出价?因为我的也是整体显示器,合适就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