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51G-M2 不跑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8-31):
接一联想主机,说是不开机,通电,电源灯,复位灯亮,按开关无反应,拆出主板能触发,不跑码.CPU风扇开始正常转动,5秒左右,转速加快,发出很大的声音。测板上各处电压,内存,2。54,上位1。27,北板1。2正常,测CPU供电为1。12,明显偏低。故障确定是CPU供电偏低引起不跑码。芯片是isl 6556,35脚PG为3。3正常,供电正常。试压北桥无变化。打算换6556。在次上电手摸北桥感觉升温很快,心想是不是北桥坏了,原因是CPU风扇转速不受控,换了也一样,5秒后转速加快发出很大的声音,测北桥上的电容为7,正常无短路,手上没有这个NF4的桥,先加焊下在说,上土炮,加焊好后,测阻值为7,没有短路,通电,能触发,上U,跑码了,测U供电1。38正常,加内存一路跑25亮机,接上风扇,转速正常没有异常的声音。装到主机里面,也没有出现通电就亮两灯的情况,按开关正常亮机。到此维修结束,发出来给有维修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参考下。

网友:
品牌机都有着毛病!主板要是坏了 能通电 风扇肯定转的飞快!建议查一下北桥的供电,在PCI-E卡槽那里!MOS管控制级!

或者压CPU座子!

网友:
补充一下,可能会有朋友误解,没拆出主板的时候两灯亮,电源风扇不转,CPU风扇不转,不是属于自动上电的类型,拆出主板通电不自动上电,能手动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