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6400只能用一条内存,求高手赐教

楼主(2010-08-31):
NC6400只能用一条内存,底下的内存可以亮,但是都插上就不亮了,档内存。测供电,基准,时钟都未发现异常,请修过这个故障的高手指教,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打过阻值了没有

网友:
内存到北桥的总线对地值

网友:
LZ  加焊内存槽子呗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只插任意一个插槽都可以亮机,两个都插就不亮了?多大的内存?不会是超过主板内存限制吧?插两条小容量的试试。

网友:
NC6400有安装顺序的,优先插键盘下面那条,然后再插D壳那条。

不能两条插就,量电压是否正常,对比到北桥的阻值,还有南桥到内存的SMB总线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槽没问题,两根只能用其中任意一根的话,amd 的考虑CPU座和CPU  intel 的考虑北桥

网友:
这个说法我不是很赞同,因为我是做二手笔记本生意的,给客户更换或者升级内存常有的事,至少我这个做从没遇到你说的问题。

网友:
没搞明白楼主说的

网友:
要不要升级BIOS?

网友:
应该是 内存槽 北桥 的事吧 先打下阻值确定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