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Fast 6100M2MA跑内存断电、、

楼主(2010-08-31):
WinFast 6100M2MA开机没有复位、、内存没有电压、cpu也没有电压、、感觉这种板北桥爱虚焊、、于是加焊了北桥、、开机跑C1啦!不过在跑内存的过程中突然断电、、在开机又是没有复位啦!在加焊北桥又行、、、一开了机又像之前一样啦!又没有复位、、因为这些是网吧主板有很多、、又些没有复位的加焊就OK、、开机不会有那个现象出来、、有些进到系统也会断电、、在开机也会没有复位、、我用鲁大师检查温度看到CPU的温度会不停的升高有时又降低、、一下只有几度一下又升到99度、、感觉很怪、、所以也容易断电、、、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、、、因为这些板比较大量所以请教大家大家帮帮忙、、先在这里谢啦!

网友:
怎么都没有人顶一下、、

网友:
vcore芯片加焊一下

网友:
我之前试过加焊过、、不过加焊之后连机都开不到啦!在从第二块好的主板换过上去还是不行、、很奇怪、、之后再也不敢动那个芯片啦!回复 孤帆远影 的帖子

网友:
如果不行还是北桥的问题 做过北桥吧

网友:
io换了试试   io有个监控温度的

网友(2010-10-01):
我的是不跑马 加焊北桥也是不跑马

网友:
939的还是桥问题。

网友:
有没把桥 拆出来重新植过珠  焊接过啊!!!试下 我遇到这种板 内存没点的 加焊过 北桥就OK了!!!

网友:
做个北桥!这应该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进BIOS里面看一下温度有没有变高
用手摸一下桥的温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
如果不是那么高  刷BIOS试
如果真的有那么高
重植桥然后再把桥的散热弄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