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6130 内存不过

楼主(2010-08-31):
开机跑D1 -03 ,内存电压正常。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吗?正准备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笔记本检测的顺序是cpu 内存 显卡

网友:
检测卡的顺序是D1-02-03 然后反复重启。

网友:
是要刷刷看了,

网友:
BIOS刷过啦,还是一样问题。

网友:
你先看是不是内存过了 内存没过怎么到显卡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