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cr33掉电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本人最近在弄一台sony vgn-cr33    问题就是频繁的掉电  硬盘换过了 内存 CPU都换了  系统重装N边了   测CUP供电持续稳定, 内存供电也稳定  ,   这机以前没修过  。  请高手请教

网友:
你看看 应该是温空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会是哪里的温控呀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PU 旁边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长的什么样的。我看看也没有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哥,你刚刚说的那温控会是什么样的呀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散热问题有没有解决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散热的,我也搞了。还非了线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概是好久掉电咯 sony我好像听别人说过有的机器掉电可以刷BIOS可以好  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也还在求证中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大哥,我换了BIOS没看行不行。不知道多久,就用着用着。不一定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就试试吧  也就是听说的

网友:
你们家电压稳吗

网友(2010-10-08):
我现在也有你一样的本本一样问题`  20多分  掉电  有时一个小时  郁闷

网友:
看电源头发热不 头子焊焊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,好像是一个通病!

网友(2010-11-21):
今天我也碰到一台VGN-CR392的,温控搞了还是没好,大家能给点意见嘛,散热那些就不用说了,早做过这些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  现像也是掉电   CPU的温度也不是很高     掉电的时候   电流是慢慢掉下来   不是一次电流掉为了    而且再次开机的时候不扫苗硬盘      有时几分钟   有时半小时    时间不好确定      烦心啊   高些给点建议

网友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散热处理了,温控芯片处理了,风扇都改常转了,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,EC加焊了,还是没解决,快烦死了,求救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