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告诉我 色环电阻别 我的分很好拿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块电源爆了4条色环的电阻   蓝色    白色   银白色    黄色            每个颜色代多少欧姆怎么算的  还有是从那头开始算的 是蓝 白 银 黄  还是 黄 银 白 蓝????????  谢谢

网友(点评):
个个都答对了,你怎么给分?

网友(点评):
你是不是来骗人来的,大家都答对了啊,没见你给谁加分,做人得讲诚信?

网友:
  第四个没有黄色吧 是不是金色的

网友:
0.69欧姆?
黑 0
棕 1  误差1%
红 2 误差 2%
橙 3
黄 4
绿 5
蓝 6
紫 7
灰 8
白 9
金 0.1  误差5%
银 0.01 误差 10%
无      误差20%
阻值一般都是第一,二道X10(第三道数值),由于你的第三道是银色 所以69X0.01=0.69
第四道是误差值 一般都是银色跟金色表示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?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正确,就是0.69欧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   应该是金色的  我说黄色的

网友:
      红孩儿到橙山黄寺练武,十年终于练成,可惜难留子妻,终日到灰吧借白酒消愁,两个眼睛都布满了黑圈:武功再好,没有家又有什么用。
      红孩儿(红2)橙山(3)黄寺(4)    练武(绿5)终于(棕1)难留(蓝6)子妻(紫7)灰吧(灰8) 白酒(白9) 黑圈(黑0)只要记住上面那个段话表达的故事,然后通过诣音等方法就可以把颜色与数字之间的关系记住。

  4环电阻一般是第一与第二位表示有效数字,第三位表示10几次方,第四位表误差,四环一般都是金色表误差的多。五环前三位表有效数字,第四位表10几次方
   金色和银色不是第一与第二环,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找到哪边是第一环(金-1,银-2)

你的说四环  蓝  白  银白   金    就是0.69欧(69×10-2

网友:
看我的帖子:色环电阻计算器。自己把色环输进去。结果就出来了

网友:
0.69欧的电阻

网友:
分怎么给啊  好像自动给的吧    谁告诉下 谢谢

网友:
是0.69欧姆

网友:
如果是蓝..白...银.......金色,金色的距离比较大,那就是69*0.01=0.69Ω,误差可以在5%

网友:
呵呵,那个谐音记电阻值,确实不错,看来都是高手。

网友:
要拿分就要回答的时候按“我来回答”那个按钮。你现在只能用评分给人加分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0.69Ω

网友:
大家的回答都很对,0.69欧。
为方便大家记忆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,本人新编了几句类诗的话,通过谐音可以让大家立马记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,看到颜色立马报数字

      橙山黄寺钟鱼响
     菲吧白酒紫气腾
     路虎黑羚情意切
     红河春江水难流

橙山(橙3) 黄寺(黄4)钟鱼指古钟和木鱼(棕1)菲吧(灰8)白酒(白9)紫气(紫7)
路虎(绿5)黑羚(黑0)红河(红2)难流(蓝6)

网友:
0.69欧姆,这些都是电子最基础的知识了,希望楼主多多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