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g200 显示亮度极低

楼主(2010-08-31):
如题  只能在调节亮度时隐约看见OSD菜单   背景完全看不见
既然有一点图像  高压和灯丝肯定正常    显像管RGB各92 93 95   g2电压500多V
不知道如何下手  也没有视放板可以换上去试   测试视放板上电压和手车基本一致

网友:
楼主G1电压是多少呢,这个不正常也会很黑的。

网友:
问题终于搞清楚了  显像管老化     可能是被前面的一个高手修坏的   因为来的时候灯丝供电已经断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