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1921wm显示器不亮

楼主(2010-08-31):
有一个优派vg1921wm显示器不亮 以前以为是灯管坏了 换完后还是不好使 检查可能是高压线圈坏了 用同型号的换上还是不好使 灯管一闪一闪的

网友:
一闪一闪的,应该是一下保护后又恢复正常了。估计高压部分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接触不良,虚焊或脱焊,锡裂,检查一下焊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