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00GT显卡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我有张8600GT的显卡,开机测试卡检测通过,就是屏上不显示东西出来,键盘这些按起来也都有反应的!这是什么坏了呢?

网友:
显示器指示灯如何?
DEBUG卡代码如何?
切换DVI没?

网友:
显示器信号灯是不是绿色的, 如果是表示显示器收到H S ,  你用DVI转VGA 试下 卡看 DVI可以用不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多数是GPU不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