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不上机能亮装入机箱就报D开头的错误码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开始不亮我看了板子上的电容鼓了许多,CPU供电处一个2700UF的,内存和其他地方1000UF的鼓了7,8个,没多想拆下来就换上了,因手上没2700UF的就换了个2200UF的,没装上机,通电屏幕亮了。偶以为OK了,等装机子上再试怎么弄也报错,有时是D0,有时D4D5,拆下来试又没事了!!!!

偶是这样想的,裸机和上机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机箱上的几个接地螺丝,如果机箱接地漏电的话是不有可能造成主板不亮,偶就用另一块主板上到此机箱上,能亮。最后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某项供电对地短路了,经过测量果然CPU供电的Q2大头那一端对地阻值不正常,从100到0不断的跳变。我知道这一端该是和Q1的对CPU供电的一端该是通的,也就是对地后对CPU的供电会变成0V。

至此偶说一下对这个故障的看法(因为还没有修好)。因为这个板子CPU是三路供电,是否是其中一路或两路供电没有问题,而另一路对CPU供电有短路,当没有上机箱时,因为并没接地,那路短路的并没工作但也没有形成对地回路,所以可能看作不起作用。其中另一或两路对CPU的供电也能让CPU工作,所以不上机箱板子能亮,但上机箱后由于对地接通了,所以造成另两路本正常的供电也短路,造成不开机。
由于手头上没有这样的CPU了,所以维修也就先停在这块了,,。我想问下高手我说的那个原因有可能么,如果还有别的原因请不吝赐教,如果是这块的问题,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测是哪路坏,是Q2的问题比较大么!!!!!!

还有再补充下我给换的那1000UF的电容原机是6。3V的,我给换的是10V的,会是这个的问题么?

网友:
看起来好别扭,D0是CPU没工作,可能是CPU工作电压不稳定

网友:
我也在努力学习呢。加油,总有一天会自己解决的

网友:
CPU座子有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不是你说的那样,再仔细查一下吧

网友:
你把板放到机箱里,不上螺丝,看能不能点亮,如果能点亮的话就可能板子变形了,有虚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比较少 除非没装好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电容的问题哦

网友:
其实个人认为,是螺丝孔内破损,引起内层板线路对地,曾经遇到几次这种现象

网友:
我没拧螺丝也不行啊!!

网友:
楼主都说跑D4,D5了,那就查内存相关。

网友:
用CPU带灯负载查一下就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