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6920 开机进系统当机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修到一台ASPIRE6920G的机器,开机当机,有时挡在滚动条,有时挡在进入系统后,安全模式下正常,而且我装了XP系统,一切正常,但是安装VISTA系统是,到输入key时当机,HDD,内存都换过了。
请哪位高手给指点指点

网友:
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。BIOS里面有个调的、2003/XP     XP/VISTA

网友:
支持楼上说的,,我也遇到过

网友:
怎么调
教我一下

网友:
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,给指点一下
上面两位光说调,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调

网友:
BIOS设置问题

网友:
光写个BIOS设置问题,对别人有帮助吗

网友:
如果懂的话,就请写清楚,

网友:
都说了有的有,不知道你的BIOS是什么样的了。进去自己找了。我敢说这么多修电脑的有几个认识BIOS里面的外语的,我也不认识,都是凭经验了。。晕死,要不要别人替你修。。

网友:
我都看过了,没有这个设置,没这个设置的你有修过吗,如果修过,给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没有碰到就不会说了。。有的选项可能跟我写的不一样,我碰到的就是哪种。你进去看看吗。。或是硬盘模式什么的也都试下。。

网友:
硬盘模式我知道一个是ACPI和IDE两种,这个我试过了

网友:
软件实在解决不了那可能就是南桥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