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 Presario CQ40系统重装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给一个HP Compaq Presario CQ40重装机子,换了好几个盘都不行。用U盘进PE也找不到硬盘。网上说是没有SATA驱动。但HP机子的BIOS是改不了属性的。请问,要怎么装啊。别人教我一招说是将U盘装个带SATA驱动的PE就可以了。但这个怎么装呢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更改一下硬盘模式就OK

网友:
YLMF9.9你试试看,很久没有弄HP的机子了,不知道能用不,不过驱动得进系统以后装

或者把硬盘拆下装系统也行哦

网友:
搞个PE3.2吧,要不在VISTA下刷下BIOS,以前在维修站,搞了N多系统镜像装到移动硬盘里,装一种新机种就备份一个

网友:
改硬盘模式不行就先装好VSTA,然后在vsta里面升级BIOS(这个过程千万不要断电,最新bios可以在官网下),升级成功后,再装XP。

网友:
找新点的PE都带SATA驱动了,刷BIOS

网友:
把硬盘模式改了,随便用哪一个系统装都可以,主是要驱动程序,要刷BIOS,不然声卡驱动你装不了。这本子没有什么难度的。

网友:
  谢谢楼主发布  我学习了

网友:
到网上去下载个vista pe,100%就可以了!

网友:
用正常安装版本的装一般都能装上

网友:
你在bios里找到一硬盘接口的一项,默认是ahci ,把这个换成IDE 就可以装上系统了
不过,有的进系统运行速度可慢了,你装完事,还得装上ahci的文件补丁。在把模式换回ahci

改完应该就可以装了

网友(2012-04-22):
  有个屁A啊啊      IDE啊 多没有这个选择

网友:
还是那句话没事别老给人家瞎装系统

网友:
遇到过sony的装不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用pe装系统,镜像拷贝完成关机再把硬盘挂回原来的机器还原系统

网友:
这系列要刷BIOS 才能安装XP系统和驱动  用现在最近的GHOST都可以安装

网友A(2017-04-25):
CQ40硬盘坏了 已购买了个硬盘正在路上 等回来了再刷BIOS吧 也不知道有用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Q40硬盘坏了 已购买了个硬盘正在路上 等回来了再刷BIOS吧 也不知道有用不

改硬盘模式不行就先装好VSTA,然后在vsta里面升级BIOS(这个过程千万不要断电,最新bios可以在官网下),升级成功后,再装XP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