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认硬盘,串口硬盘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个联想的本,昨天关机还是好的,今天开机就不认了,用别的本找试也不行,好象硬盘就不转,请问高手是致命伤吗,要换吗

网友:
硬盘如果不转,我认为多数应该是保险坏了

网友:
各个脚的定义给一下,多谢

网友:
硬盘的电路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