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蒲190EW8电源板启动电阻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飞利蒲190EW8电源板R603电阻的阻值,电源块为1200AP40,此电阻接在1200AP40的8脚到+300V之间,有人说是18K,烧得面目全非了,如确为18K,在找不到原值的电阻时,该如何代换?

网友:
有人试换过吗,难道就得原值的你换吗

网友:
启动电阻要求不高, 如果原来是18K,那么几十K的应该都能用。

网友:
呵呵  的确是18K,,,,,,,,,

网友:
呵呵!HV启动电阻,差不多都可以,看IC的型号,十几到两三百k不等

网友:
用20K的代换后OK了!!!

网友:
正在拷机中,原担心启动电阻有差异会影响启动电流,使芯片振荡异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