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97551的触发顺序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EC PC97551  2脚NBSWON# 连开关,按下开关后 ,EC 171脚DNBSWON# 跳变,南桥发出slp3 slp4给EC的89脚(susc),44脚(susb),ec再发出SUSON,MAINON,打开各级电压。
我想问的是:南桥发出slp3 slp4给EC,此时南桥还没有供电除了RSMRST#,VCCRTC外,难道它不需要待机电压就能发出出slp3 slp4,因为待机电压是在EC发出SUSON信号后才产生
电路图

BENQ S52.pdf

网友:
关键是南桥在发出slp3 slp4给EC的89脚(susc),44脚(susb)之前只有VCCRTC给南桥供电,其他电压都在EC发出SUSON信号后才产生

网友:
南桥在未触发之前,有3.3V供电,这样子你按开机键后才能唤醒南桥开始工作.

网友:
LZ
你这个板子的35 5V不需要南桥和EC干预
直接由1632的VL电压接到3V 5V的EN端

网友:
大家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:比如南桥要触发了,触发前它总要有供电,从图上我找不到它有供电,3.3alw 5valw这些是有的,但它不直接给南桥供电的,其他供电都在触发后才产生的,这部颠倒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图纸上南桥的供电点没有3vALW 5VALW
那就说明南桥在待机状态下不需要这两个电压呀

网友:
这里面有个时间差。按下开机键后,EC是先发出S5_ON和RSMRST,把3V_S5和5V_S5转换出来供给南桥。之后才发出DNBSWON#。两者之间有个超过10MS的时间差。

网友:
无边老师来的精确

网友:
8楼很牛,解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的回复最有分量的
你说的是对的,像联想有些机器就是这样,但这张电路图中3V_S5是不供给南桥,与南桥没联系的
郁闷就在这里,你仔细去看这张电路图,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在南桥发出slp信号给EC,EC再 发出SUSON,才出来的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下面是联想E290M 图,是如你所说
南桥待机电压的产生过程,待机电压是S5-ON打开的
以下是BENQ S52南桥待机电压的产生过程,待机电压是SUSON打开的

郁闷就在这里,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在南桥发出slp信号给EC,EC再 发出SUSON,才出来的,
而S5-ON打开的3V_S5是不供给南桥,与南桥没联系的

网友:
应该图纸上的标注有问题。如果手上有实板。可以把3VSUS那个输出管断开量量。断开这个电压不会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