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菜鸟第一次原创。昂达不过内存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接到一个台式机。
客户说是别人送给他的 。让我看看能不能给修好。
要是贵了就不修了 。

我接受主机一看。主板上好多个爆的电容。于是拆下了主板。放在了工作台上。把其他的内存啊 。CPU。显卡。硬盘全部都检测了一片。都没问题。
看来问题就在主板上。
我花了20分钟把主板上爆的15个电容换了。换的我喊累啊。
换完后。我接上电源,插上诊断卡。触发开关
跑A0。用手压住北桥。跑A8。
内存不过。
我用万能表量各电压。CPU  1.5    北桥3.3 内存1V
电压不对。观察其供电  MOS管 15n03h  s级 下接一个双沟道的 1250M.如图
于是我用万能表得知1250M一脚连上内存供电。我就以为1250M的一脚为输出脚 是给内存供电的 也为1v.量其他引脚。电压都正常。我毫不犹豫的找了个代换的   RT9199代换上去。结果开机。电压依然为1V。 难道不上他的事  ???
我冷静了下来。上论坛查资料。结果1250M的一脚为输入脚。是内存供电输入的。具体的作用我不知道。小弟是菜鸟。呵呵
于是我把问题放在了15n03h上面。
用热风枪把它吹了下来。黑表笔接D。红表笔接s.
其阻值为330. 再用红表笔去接触G级。阻值为340.明显不对。没多想。找了个09N03la
换上去开机。 一路狂奔。亮机。内存供电正常  2.5V

此板修复 1250

心得经验:1250M代换rt9199.
                   15n03h代换09n03LA。

网友:
不错偶  电压不正确 量MOS管的 三极电压  一般能量出MOS管的好坏的

网友:
楼主这故障是产生主供电2.5V的MOS管不良,1250M是产生负载供电1.25V的,1脚VIN接是的MOS管的S级,

网友:
不错 很多人换了电容不行就放弃了 加油

网友:
下次字体小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饼哥。我也意识到了字好大。
   我下次换小点。下次原创你要给我鼓励哈。

网友:
楼主换电容蛮快的,20分钟15个电容,包拆包上!

网友:
我是菜鸟新手,也修过这样一个板,不过我是瞎猫遇到死耗子估计,代码挡C1,量内存槽附近的场管,有一个只有一脚有1.25V,其他两脚没有,量对地阻值三脚都通,没看上面的标号,找了个非班子主供电的场管代换,修复。

网友:
问一下像1250这样的芯片   我们一般都叫它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电源管理芯片吧。

网友:
1250应该是驱动芯片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