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SR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触发电流到0.75后掉电

楼主(2010-08-31):
ASUS A8SR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触发电流到0.75后掉电,掉电后有待机电流0.02,按开关不触发。开关上有3.3vV的压。IT8511TE上2脚和69脚有3.3V.求各位帮忙解答!!!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问题。

网友:
你要不要点位图啊 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

网友:
换个北桥试试吧。应该是它问题多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掉电后不触发的话可以查查休眠开关电路。

网友:
加焊一下北桥试试!

网友:
山寨机我碰到一次是屏线坏引起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