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开机不正常奇怪故障

楼主(2010-08-31):
这快华硕的板就是要按那个音乐 快捷键才可以开机,但是开了后那个LOGO就是花的不正常,档在 logo那里,按开机键开不了机,但是也有低电位到I/O,如果不按那开机让他自己触发的话就正常,南桥做过了,还是一样的故障,急等中。。。

硬盘跳线解决

网友:
是不是穿件啦。有没有显卡的问题啊

网友:
没有串啊都没有连在一起,显卡的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,A3000不就是那样,下面的按键短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用啊  那桥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

网友:
现在这个I/O也换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的,谁有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:
现在 的那个档LOGO的是他的硬盘引起的,换了我们的要跳线才可以,不跳的话也还是一样的档在那,现在就是他的那个硬盘没有跳线的地方?有谁知道不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把开关板拆了,直接飞两根线开机试试,是不是按键板短路。。。。。。找图纸

网友:
楼主看看休眠开关坏了没,可以把它拆下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