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sony的本本掉电,有何说法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sony vgn-cr33 开机后不定时的掉电,总而言之的我该用的办法都用了,晕了 ,求各位神仙给个说法吧。希望有修过这样的本本给个答案吧,有人说是什么温控,但我找了找也没看到有什么温控呀。哎。。。小弟我跪求了。。。。。
掉电

网友:
散热没有处理好,不要听有的人鬼叫

网友:
这种机不好处理。自认没有多大技术搞得定。

网友:
安康电脑维修
的帖子
大哥,我散热做好了,还飞了线,。

网友:
还是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吧,检查一下桥和电源管理芯片,怀疑的都加焊下,说不定会有收获。

网友:
关键性电容找到.

网友:
cpu复位不跑码 ec不上电 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此乃笔记本三大疑难杂症 能搞定都不错了 岂能奢望别人支招能搞定? 当然 如果有通病 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常见 进系统使用过程中不定时掉电,比较难修! 确认没进水 供电部分OK 的话 换个I.O 试试 也许能见效,这个I.O带程序的

网友:
呵呵,有谢各位了。但还没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