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15S 白屏 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一开始是电源灯不亮,后来换了电源板后,是白屏闪两下,后变暗,开关灯为黄灯,这是什么问题。驱动板没有动过。
电源

网友:
像是电源保护了,看看你换板时线接对着没有,各路供电电压都没错吧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、驱动板信号。

网友:
屏供电的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