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00

楼主(2010-08-31):
主板供电 都 正常     PCI 时钟无电压,

网友:
板子是p5vd1-x

网友:
没跑码,查CPU前级电路

网友:
查时钟和复位电路

网友:
求此板电路图或时钟CD580116引脚定义图

网友:
换过CPU么,会不是主板不支持CPU啊

网友:
测试卡显示00,就是还没cpu还没开始工作!你可以看看cpu和cpu座的针脚,看看有没有坏了!

网友:
PCI没时钟电压。检查时钟电路啊。BIOS,IO 有时钟吗

网友:
知道B16电压不正常了 那第一步自然查时钟IC的供电啊...  时钟供电是否正常 VTTPG 是否有效 14.318是否起振 这都是你接着要查的工作啊......接着来

网友:
没有供电如果阻值不对地,可以跑线路

网友:
观察下是不是CPU底座,北桥虚焊啊。还有观察下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