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奶牛Z06进水机器.CPU电压到1.5V

楼主(2010-08-31):
请大家帮分析下这机子进水,折开看到CPU供电芯片ISL6266A处PC44 PR52生霉用松香水洗净后换上PR52 X10电阻和电容和到ISL6266 20脚之间线。在测别的地方没有短路,然后插上电源待机电压正常也有3.3 5V电压。开机。CPU电压到1.5V  没有6266资料,请大家分析哈,谢谢

网友:
把CPU核心供电取下来 重新焊上去 不然就换一个 肯定好!

网友:
谢谢小马当家。能说明白点吗?不过换一个那芯片暂时手头没有哟

网友:
RE: 请教奶牛Z06进水机器.CPU电压到1.5V 《已修复》

  是因为北桥供电芯片8116A供电脚PR23电阻开路 造成北桥无供电。换后空载开机CPU1.49V 上CPU 硬盘光驱进系统。测CPU电压1.1几伏,此板就这样修好了,另还有CPU供电芯片6266 PC44 PR52两已出问题,烧断开路主供电。由于没有找到这两芯片资料,所以让我费了好多时间才修好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