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715S 无待机

楼主(2010-08-31):
插上电源没有3V 5V 查TPS51120 19脚VREG3有短路。把芯片,电容都焊下,量电容还短路。再查相关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。请同行给点思路。谢谢了!!!

网友:
TPS51120的22脚为主供电,9脚和10脚为SD,12脚和29脚为ON,1脚和8脚为线性3V  5V输出。测一下这几个脚的电压。

网友:
请看关于TPS51120的贴图。

网友:
什么板子
看一下图纸
查VREG3这路的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