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6S BIOS密码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接到华硕F6S整机,系统啥都正常就是每次时间都出场的时间,拆机吧BIOS电池拔了不行,估计还BIOS肯定不行,请问怎样搞定

网友:
把南桥晶振换一个试试。最好找一样的机子上的。

网友:
刷bios试一试吧

网友:
4楼很有意思,楼主刷下BIOS

网友:
今天接到华硕F6S整机,系统啥都正常,就是每次开机时间都回到出厂的时间,拆鸡巴BIOS电池,拔了也不行,估计换BIOS肯定不行,请问怎样搞掂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7楼更喜剧。

网友:
我晕,已经搞定,不好意思啊,我以前用的五笔,现在用拼音就随便打出来了,各位不要见怪,。

网友:
都这么打击我,我容易么我

网友:
我也看不懂,真的看不懂,看了7楼的兄弟的翻译明白了一点。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?也不分享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