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96FPf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31):
昨天接个DELL E196FPf显示器 显示画面正常 但是有屏幕水波纹(雪花点) 待机的时候也是正常的怀疑是电容滤波不良,换电容故障依旧。
请教各位这种问题怎么解决
显示器
DELL

网友:
晕 怎么都是看看啊 没有人知道吗 或者有什么没有说到的可以给意见

网友:
你说的待机正常是怎么回事? 无VGA信号时吗? 检查一下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