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 屏不显示,外接正常

楼主(2010-08-31):
dell d620 屏不显示,外接正常
怎么做显卡都是这样,也换了显卡,还是不好用
有一个envdd那个信号没有,不知道要怎么做呢,大家帮下

网友:
这机器 一般就是显卡 你要是确定显卡是好的 换个屏试一试 然后屏线   最后换下 IO

网友:
对着图纸查一下这个信号下线上有没有掉件的,尤其是小电阻。

网友:
屏线接口,屏供电都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