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23不加电

楼主(2010-08-31):
手里有一块联想昭阳E23的板子 待机0.08 不触发。
拆开好一顿瞅没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 也没有进水的地方 于是插上电源开始测电压
发现没有3  5V 32.768已起振 用手摸 TPS51120发烫  于是换了一个还是烫 感觉不是它的事情了  断开3  5 |V电感
L18 输出5V   L17输出7.7V 感觉还是控制信号不正常 现在手里没有IO芯片 准备定一个
大家有修过这样的本子吗?分享下经验

网友:
TPS51120有线性3V  5V输出脚,具体哪个我忘了,你查一下是不是这两个脚的后级有短路的。
线性3V  5V有可能去IO。还有你查一下他的图纸,基地里应该有的。

网友:
恩  图纸我下了  正在研究中 IO 今天估计就能到货 到时候有结果上来分享下

网友:
Io来了  换上去还是一样 待机0.08 3  5 V没有输出  感觉可能时钟有问题 换个32.768居然出来3  5 \V了但是不触发  于是又换了一个  这下可好又便会原来的样子了 32.768与BIOS很近 怀疑BIOS  和南桥 在努努力 有结果告诉大家 希望修过的指点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修过这个板子的高手指教,谢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直没修好过,楼主修好了分享下

网友:
我这正好也有这机  客户拿来是无待机不触发  拆开后有待机了。还是不触发。加焊IO。 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