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东方19液晶 花屏

楼主(2010-08-31):
jingdongfang tsum1pfr ht190wg1 1m.rar
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型号未知,后面只有贴条,是一条型码。故障花屏,不满屏,按自动调整好一下就不行了。整个网上没找到这个程序。我试了几个不行。我把此机程序复制下来了。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可以试试。
文件

网友:
是驱动芯片或者屏主芯片虚焊了吧

网友:
可以确定是此板的事,显示器换完板都已经拿走了。自动调整一下可以瞬间图像正常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