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多重问题修复一例(无待机,不开机,不稳定)

楼主(2010-08-31):
机型:Thinkpad x61

加注一下维修使用工具:风枪  烙铁  万能表  返修台 (无示波器)
本以为大家会想到没示波器可用,就没注释工具;原来是我想错了,大家都很‘发’都有示波器可用……

客户描述: 适配器爆掉 按开机键没反应

检测:插稳压电源,0.01A

看待机电流就不正常,X61的待机电流应该在0.05左右。拆机测待机电压3.3V 5V都未产生。既然是烧掉的,暂时不太多考虑去查工作条等,先大致测保护隔离、待机电路等有无明显短路的;发现U69(BD4176)与U68(41A1240)中间的C862短路,拆掉C862测还短,拆U69,OK不短了;暂没测到有其它短路,换上U69稳压电源无待机(0.00A)。

查MAX17003工作条件《图一》21PIN主供电有、4PIN SHDN 有、15PIN BST5;26PIN BST3 均有、7PIN REF 有、5PIN ON3;6PIN ON5均无,看来是ON3 ON5信号不正常。接着看VCC3M_ON、VCC5M_ON由M1_ON经电阻R454 R455得到《图三》,两电阻正常,M1_ON直接由U68发出《图四》,76PIN无电压。看来U68未正常工作,测VCC3SW PWRSHUTDOWN#均有3.3V,76PIN却无电压输出,换U68,依旧无电压输出……哎呀呀……哥得苦思嘞,为啥工作条件有了,咋还不产生呢。(到这,接下来就浪费了点时间,暂无思路)看着图纸继续摸爬滚打……

图一:

图二:

图三:

图四:

耗了一段时间,重新看图各工作条件等,看VINT20时,原先只是检测了VIN线路上的电阻通不通,未通电测电压,现在通电测电压;测U57 26PIN时竟然无电压,VINT20是通过R316电阻到26PIN的《图五》。找到R316,测阻值无穷大,实际为10欧姆(这个电阻在反面,个头比比这一区域的电容电阻都大,所以一开始也注意到它,测得20欧姆,想想比原先大了一点点没事的,现在竟然阻值变大,不通了)。更换后通电,故障依旧没待机。测U57 26PIN已有主供电,摸U57发烫,更换U57。正常不发烫了,再回来测U68的76PIN,已有电压输出,MAX17003的5PIN 6PIN已有电压输入。此时并没结束,还是无待机,产生待机的条件都已经满足了,可还是未产生待机电压。(这里各位兄弟会考虑哪几方面?)

图五:

MAX17003没问题,我换过了;滤波电容测着也正常,还是加焊了一下;考虑拆南桥排除一下,转过来想想,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导致电压不出或不稳(这在IBM的板子上类似的例子很多),可以先换个试试。换了3.3V的滤波电容,通电看到电流跳变,自动开机了(未上COMS电池),测待机已有,其它电压也正常。上机测试,等我把它放在D壳里接上屏线、硬盘、键盘,通电竟然不开机,待机0.02A,测电压3.3V 5V 1.8V正常。按开机键无反应,以为是哪里没装好,又拆下来裸板测。咦……真的又开起来了,不装机直接接硬盘键盘开机,开不了,换个自己硬盘也开不了,那说明不是外设的问题。轻拍南桥,又可开机。来回试了几次,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,能开机时硬盘开始读数据时,就黑屏电流掉到0.6几,怀疑南桥虚焊。加焊南桥,涛声依旧……还跟原来一样,怀疑南桥芯片有问题,拆了个南桥换上,噢MY GAD……虚脱,还是老样子……真的想放弃了……

放手扔一边,真不想继续了……这几天不算忙,等我再拿起板子的时候,看待机电流0.02A,待机电压是有,可是是在我换了3.3V滤波电容后才有待机电压的(前面修待机的时候换了3.3V滤波电容,看待机有了,就没考虑换5V的滤波电容了)。看待机电流还是偏低,估摸着自己只换了3.3V的滤波电容,会不会5V的滤波电容也不良,引起不稳定,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,就算开起来了,机子运行起来时5V不稳导致掉电。想到这里就找了个电容换上,插上电源,可以开机,看待机0.05A,接硬盘、键盘进系统不再掉电了,测机一整天,正常……

大家在平常修机子时,思路是不是总是容易被故障牵着走,再这起程转折中要花很多时间才回到了原来的故障考虑点。

 会员6008892元2022-12-30 10:34

网友:
楼主干吗不先用示波器打下3,5V上下管的波形,不就清楚了

网友(点评):
本维修处没有示波器…… 有的话就不会拆南桥来排除了……肯定会注意下待机稳定性了,毕竟待机电流还是偏低的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机器还是经验不多 简单的问题搞这么久 用示波器打一下马上就明了了啊

网友(点评):
本维修处没有示波器……

网友:
觉得楼主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么多问题能修出来就很厉害了。鼓励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其实是时间问题了,如果忙的话,估计也不会那么多时间去折腾了……

看来工具还是有必要的,示波器是维修业的 ‘画龙点睛’ 之笔啊……

网友:
楼主很不错,只要能修出来就很好

网友:
麻烦问你点事  修个这样的机器的收费多少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修好么保本,就赚点附加值(经验)。没修好那就亏大了……

这板子刚好把几个常见故障综合在一起了,就变的很微妙了……

网友:
修机器就是修过程,越精彩越好,何必太在乎赚多少钱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也不能不收费啊  一看咱们就不是老板

网友:
   IBM 机器因电容不良造成的问题太多了...

网友:
修机器就是修过程,越精彩越好,

网友:
T4,X3机器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电压不起的故障修到过好多台,X6,T6的还真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那就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,跟桥的关系不大!多数的板子不稳是电压问题,然后会烧掉一些晶片!@

网友:
看来楼主修机器还是经验不多 简单的问题搞这么久 用示波器打一下马上就明了了

网友:
好帖,举一反三的尝试,不屈不挠的精神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丰哥,联盟的板主,回帖也稍微看一下啊,别直接COPY哈……

1楼  2楼 还没标注,看了1楼  2楼回帖就标注上了

红红的大字标注着无示波器可用

网友:
真是厉害啊?佩服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是的,就是5V电压的不稳定出来后面的两个问题:时开机时不能开机,开机进不了系统(读硬盘时就掉电黑屏了)

拆南桥是当下看问题情况下走的排除法……

网友:
大哥们 你们都说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来 怎么看他上面的杂波啊

网友:
佩服楼主修机器的精神,做维修就是要具备这样的好品质

网友:
历害,,新毛病老毛病都修出来了,看来,老板病是造成新毛病的引换。佩服!!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和耐心很值得借鉴!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,也很有耐性,给我就没那么好了。而且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弄这样的板。

网友:
学习。。lz 实在是厉害 我们这些小辈还得多多学习这样的精神 遇到老复杂的问题有时候真是搞的头大。还是技术不精啊 学习LZ 的精神

网友:
囧-.-预言
的帖子
请问,那个滤波电容的问题在IBM上面可以量出来吗?示波器,万用表,随便什么。

网友:
楼主,U68无M1_ON信号,你是怎么测到由U57 26PIN无电压引起的,能说说原理吗?

网友:
值得学习,思路清晰

网友:
值得学习,思绪虽说很好,但本人觉得像这种问题应该走经验主义,修复的就会很快来看了啊,还是得像楼主学习。佩服啊。

网友:
楼主太强了,换了是我,换板吧

网友:
davidw
的帖子
用示波器可以量

网友:
好文章,我也没有示波器,自己这点水平只能修一些简单的故障

网友:
没想到乌鲁木齐也有高手,瑞丰莫非是百花村的?那边的维修好做吗,兄台?

网友:
囧-.-预言
的帖子
是不是表现的为有杂波吗?还是其他一些不稳定的现象?谢谢

网友:
tangjin
的帖子
U57有电源好信号给出的

网友:
看贴不细心的人还真多。。一看问示波器的人你们看贴能学到东西?

网友:
davidw
的帖子
通过示波器打波形来判断

网友:
不错,值得借鉴

网友:
请问SBT3 SBT5 是怎么了

网友:
请问BST5;BST3 PWRSHUTDOWN# 具体是什么信号,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不错的,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发,能用上示波器,我也没示波器,所以修机经常绕圈

网友:
主板入门
的帖子
BST5;BST3 这是反馈电压,VL5V跟LX3\LX5通过耦合电容升举叠加电压
PWRSHUTDOWN# 温控监测

网友:
楼主修好经验丰富不少

网友:
楼主真是有耐性,不过示波器还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

网友:
我的X61还是涛声依旧呢!晕啊!

网友:
楼主分享的很不错 经验非常好

网友:
简单的问题搞这么久 用示波器打一下,,,打哪里啊,,有人说真的清楚点吗??

网友:
很值得学习的一篇,讲得非常详细
以后如果有关于IBM的机器,都可以按这种思路来进行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