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

楼主(2010-08-31):
T60的机器,拿来的时候不加电,拆开发现CPU供电短路,我把CPU供电的电容,MOS管,小零件,芯片全拆,还是短路。实在不知道什么在短路?

网友:
加个小电压烧烧看啊,量出来短路,肯定能烧出来

网友:
那就用电击法咯,一击马上就出来了,但注意电压不要超过额定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