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找到串口硬盘

楼主(2010-08-31):
我又两个机子,刚一开始使用正常,关机后,重启就找不到硬盘,换过数据线,换过电源,硬盘式ST串口的,请各为大侠帮帮忙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 板 什么样的 硬盘接口啊   LZ没说清楚  这样大部分是主板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赶谁讲话了!从写硬盘MBR!

网友:
BIOS保存是否得,电池是否有电。BIOS里面并口或串口那一项设置是否打开了没有。

网友:
到芯片主高级设置里把SATA选项打开。如果还是不行就得打SATA到桥的数据值

网友:
加焊南桥,不行就换南桥。

网友:
如果其它都排除的话,应该是南桥~不过奇怪的事,遇到过认不到串口硬盘,是显卡爆电容引起的~不可思议

网友:
先检测硬盘的好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