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25 没有待机电压

楼主(2010-08-31):
有修过1525机器的朋友告诉一声啊,我这台1525 插电,待机0。01 没有3V5V,不知道是不是开机才有。

网友:
LZ
板号是多少

网友:
这台机器应该是开机后3V,5V才出来的!

网友:
TPS51120的 VREG3 VREG5输出有没有
按下开关后PM_SLP_S4信号电压有没有高电平

网友:
VREG3 有3。3V,VREG5有5V 。另外PM_SLP_S4 是通过R133 到51120的,在这板上R133是空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R133是空位
那3V 5V应该是受控于3/5v_EN了

查S5_ENBLE信号有无
可断开D27查试试

网友:
S5_ENBLE 是由WINBOD 发出的。查WINBOD电压正常,按开机键KBC_PWRBTN#有跳变,但
PM_PWRBTN# 无跳变,也就是说WINBOD 没有正常工作。
哪位有1525机器的帮我量下啊,是插电3V,5V电感处就有电压,还是按开关键后才会有啊。

网友:
快要沉了,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该机待机是是没有3V,5V的,按开关键后才出来。更换WINBOD 后能正常开机了

网友:
DELL的机器待机状态下只有线性的3V,5V吧

网友:
DELL 1525待机是有3  5V的 你查查是过压还是切压保护了

网友:
3V5V是KBC给的EN信号,必须KBC工作条件满足了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