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路板上难清的残余焊锡

楼主(2010-08-31):
                我的一块故障主板,,是键盘不能用,,是GD75232旁边的贴片滤波电容有问题,,焊下来之后,不小心把两脚的连锡起来了,,而且不容易化,,用松香清洗不了,,想问一下用洗板水好用,还是洒精更好点????向我这种问题怎么处理不伤板????

网友:
还是要用烙铁或者风枪重新弄下,洗板水和酒精清洗没用的。焊接的时候加点质量高的焊膏,应该很好处理的。

网友:
问题是越来越多啊

网友:
用吸锡器或者吸锡线加焊膏往下拖,洗板水和酒精主要是用来洗焊膏和松香残留的

网友:
焊膏加烙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