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那一款单片机可以实现时间调节运行是否可以帮忙设计

楼主(2010-08-31):
见过自动洗衣机的朋友都知道可以调节浸泡时间,洗涤时间,脱水时间,设置完成后点运行,并且有4-5种已经保存的模式,例如轻柔、毛料、标准、快洗等。
我在设想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在BGA上。烘烤时间、升温时间、保持温度时间,降温时间,冷却风时间,调整完成后点运行,也可以有多种固定模式,例如无铅模式,有钱模式。
还有一个问题是与温度同步,可以设一个类似于洗衣机水位检测的装置,当温度达到多少度后运行下一步,否则设置蜂鸣器报警,提醒使用者。
请懂单片机的朋友帮忙看看,哪种芯片可以完成此工作,带该需要带动多少个继电器。

恭候佳音。

网友:
你要的功能就是 温度控制器 的基本功能。

关于时间控制,就是延时/计时,看看基本的单片机程序设计就可做出来。我做过一个定时器的例子,置顶帖里。

网友:
楼主洗衣机里好像是几盘弹黄哦,哪个定里还要编程

网友:
楼住这个实在太简单了,就用普通的8052的单片机就完全可以完成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单片机实现的,建议用Flash的片子,方便重复更改烧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