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530P不开机,待机5V电压没有

楼主(2010-08-31):
求高手指点,找不到电路资料,无从下手

请贴上板号,以便查找图纸

网友:
LA4021
现在的情况是5V3V电压都有,但是1.02V还有USB,SATA的5V电压很低,查了下Q51还有U36的G极电压太低,只有1V不到,场管导通不足。这两个管子的G极是接一起的,不知道受哪个地方控制

网友:
系统电路 嘛  好修 努力啊

网友:
查哈电源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