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8-31):
服务器装上PCI-E的SIS硬盘卡就进不了系统啦!但没有装上卡的时候,进系统是正常的!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服务器装个PCI-E的显卡有何用?集成的坏了?

网友:
装SIS驱动了吗

网友:
有看啟動順序嗎,加裝新硬件最好看下CMOS設置。

网友:
在cmos里把集成显卡屏蔽掉,再把pci—e显卡插上,开机再试试。

网友:
电池放电,看看

网友:
电池放电看看,看下CMOS设置,CMOS里面的选项是否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