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10

楼主(2010-08-31):
D510的机器不加电,MAX1999很烫,换了几个还是一样,供电正常。不知道什么原因?
DELL

网友:
还有就是主板没有明显短路。在线等回答,谢谢

网友:
这种问题比较难答,没有说清楚,只能说是很烫换掉试试。

网友:
Change new Max 1999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 一插电源电流上到0.5 然后掉到0.009 A 等待指点

网友:
等待高手来回答

网友:
可能是max1999的频率过高,原因可能为电感或电容失效,可以先更换外围的两个大电感.
也有可能LDO输出电流过高所致,查看电压是否正常.

网友:
可能还有其他相连元器件短路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