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品牌机,,风扇一转一停,诊断卡上去后灯全亮。

楼主(2010-08-31):
今天接到一台HP  品牌机   开机风扇一转一停,上诊断卡后,诊断卡也跟着一起灯一亮一熄,很有规律性,大约三秒钟自动开关一次,求高手怎么解决。。。。

网友:
北桥有问题,造成的反复重启。做北桥吧!!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有时电源不稳定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一下。还不得的话就是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碰到这种的 无法带电测 那就打AD线阻值 对桥进行排除

网友:
试试桥吧,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今天做了二个北桥,一个南桥,全失败了。唉,郁闷。你加油吧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IO故障。